MOS管爆炸了,怎么找替换的型号

楼主(2009-07-11):
从朋友那里搞来一张小影霸的R550E显卡
可是呢。。发现右上角的MOS管爆炸了只剩下半颗脑袋。。。。
型号的话没办法辨认。。
MOS管应该怎么测试,然后看用哪种替换呢?
显卡

网友:
3055试试,没图纸不好说啊

网友:
MOS管爆炸了要考虑后级的芯片和电路是否有短路,不要盲目的更换,免得搞报费。一般用3055可以代换显卡场管的。

网友:
3055和D408都可以

网友:
据说被我点亮了。。。
BUT。。花屏了。。。。。

网友:
MOS管换掉了。。
从主板的内存条附近找了一个MOS管顶替了上去。。
然后被我点亮了。。。。

网友:
不会是80N02吧?3707?

网友:
不清楚。。MOS管不会看
写着
09N03LA
LW512
谁能告诉我怎么看MOS管型号?

网友:
顺带发现 GPU好烫

网友:
核心阻值是多少
数字万用表测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