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老大帮帮忙,普通乐华的8线控制如何改成ACER V203 ...
哪位老大帮帮忙,普通乐华的8线控制如何改成ACER V203 的6线控制

楼主(2009-07-11):
哪位老大帮帮忙,普通乐华的8线控制如何改成ACER V203 的6线控制,原来的驱动板,高压,打雷烧坏,换上乐华的驱动板高压条,但控制不了,目前只能开关,与自动,其它不行
ACER

网友:
通用板的按键定义是
1退出
2菜单
3自动
4左
5右
6地
7绿灯
8红灯
9开关
通用板的按键一般退出键都不接的,剩下的你就和原来驱动板的按键定义对应接,原来的按键板没有那个按键你就不接那个,自动可以不接,在菜单里面调节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