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电影一会停 一会有行

楼主(2009-07-11):
各位师傅  我那电脑看电影时  一会就停了不动 一会有行  真叫人郁闷  各位师傅能说说这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
首先看你装备怎么样,然后看当时网络状况怎么样,装备不好,显示器分辨率不对也会引起,
然后更换显卡驱动试试,还有就是给机子里面大扫除,还不行就得进一步了,网卡,南桥,主板了

网友:
CPU  是pentiun4 1.7的  512M    显卡 小影霸9550 的

网友:
首先发错版块了 你说的这个问题跟内存基本扯不上关系 (有的话也是百分之零点几) 其次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这个问题 你说的  一会就停了不动 如果不动指的是电影的话  有可能是你的网速不好 播放速度大于系统缓冲 所以卡住 等缓冲好了它自然会放 就是你说的一会又行  如果不动是整个画面卡住不动的话 那很可能是显卡驱动版本太低

网友:
这东西你也拿这上面来问?电影是需要网速的,你一M的宽带快得了多少?不卡那还叫1M的?

网友:
我是木房啊!你是表姐夫还是张2?

网友:
怎么感觉像是网速的问题啊,,,不像是电脑问题

网友:
在线看的就是网速问题了,本机放的话,先来个系统

网友:
在线看是网速问题多了.本机可换个播放器试试.在不行就装一下系统

网友:
显卡问题,要嘛就是显卡驱动!

网友:
赞成楼上所说网速没问题那就换个系统试试,装对显卡驱动

网友:
网速问题,想都不用想

网友(2010-06-24):
全格了从做系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