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RC410T 集成显卡不亮

楼主(2009-07-11):
ONDA RC410T 集成显卡不亮  诊断卡 跑C1-26-2B  有时跑 FF-C1  用独立显卡到自检画面就不动了 按DEL 进不去BIOS 也不死机 但不往下走,按CTRL ALT DELETE 可重起。
量VGA 1脚 2脚 3脚 对地阻值都是75  13脚643   14脚593    14脚电压5付 13脚0付,13 14都接ACT86   14脚芯片 没查到引脚定义 猜测是门电路,它 供电有5付
还有一条内存槽一直不过,供电1.82 和0.91.  时钟0.89,和0.91 其他 两组也 是同样电压
北桥后的电容有几个对地阻值11欧  请教大家 帮忙诊断下,会是那问题, ACT86   的定义

网友:
看看桥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
北桥内存加焊,因为单插显卡时也不正常,应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