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请教贝贝版主 内存蓝屏问题

楼主(2009-07-11):
DDR一代内存,滚动条过后就蓝屏概怎么修的阿!
通常都有那些坏了会这样的阿!
我有五六条都这样的,都是512M各种型号的都有
用RST测了颗粒都是好的!
问题

网友:
我顶!
蓝屏阿,有没人来顶阿,有没有人赐教蓝屏的维修方法阿!

网友:
蓝屏 先把代码发上来啊 然后百度下看看含义

网友:
先确定是内存还是主板

网友:
你确定是内存问题吗

网友:
系统监屏时,会有注释的,虽然是英文,也要先看一下注释,然后查找故障所在。

网友:
确定蓝屏问题是内存引起的话。我个人一般修就加焊颗粒。修好不少

网友:
RST检测能过 不大可能是内存的问题 何况有5-6根都是这样 有时候蓝屏有好多原因 驱动 主板 硬盘坏道 都会蓝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