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 和5V同时对地短路,假负载数据线和地址线也短

楼主(2009-07-11):
最近郁闷了,连续碰到两块810的板子,都是3.3V  5V 同时对地短路,并且上假负载,假负载的数据线和地址线也基本上都对地短路,这怎么修。拆了很多,也是不行。

网友:
感觉你的测量有问题吧
没见过所有东西都短路的

网友:
你没拔掉电源测得吧?

网友:
看来是接了ATX电源测的,我刚开始的时候也范过这个错误

网友:
AD线都短路了,桥不是有问题了码。要是这样的话。

网友:
我修3V  5V同时短路的机器一般都PASS了,,,因为3  V  5V同时短路,,南桥损坏率占90%以上

网友:
测量不会错的,是拔掉电源测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