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载声卡问题

楼主(2009-07-11):
今天接到一块NF520 AM2的板子,进系统后没有声卡设备,板载声卡是ALC662,索性换了一颗新的同型号的ALC662,可开机还是没声卡设备,然后刷最新BIOS,检查BIOS设置,一切都很正常,系统下面就是没声卡设备,其他功能完全正常,请问,主板是通过什么识别硬件的,附ALC662datasheet.

网友:
ALC662的5V供电正常吗??

网友:
看看供电、时钟正常不,再查一下到南桥的线

网友:
问题已找到 我的是NV单桥芯片,时钟集成与BGA里面,BGA无声卡时钟输出,其他时钟输出正常.

网友:
返厂了,BGA我这没设备换,而且没料怎么搞

网友:
NF520的板没声卡,多半是BGA空焊造成的 啊,一般6脚在开机时应该有时钟,10脚有波形,11有3.3的复位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