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开发自己的BGA温度控制系统

楼主(2009-07-11):
看了论坛上的两篇文章,产生了自己写一个BGA温度控制系统的想法。

发一个我自己开发的BGA曲线监控系统(上位机)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01925-1-1.html

想尝试下制作BGA焊机控制系统(下位机)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B%CD%F5%C0%FB%C8%BA

上位机程序(本程序将完全开源),我尽量找空闲的时间完成。
下位机我想用AVR M16实现(程序等王利群朋友开发的进行移植);或者购买现成的温控器(但必须有串口协议)。下位机代码是否愿意开源,由王利群决定。

编程软件:Delphi7
控件:
1、串口控件 ComPort3.1
2、曲线控件 IOComp402SP1
3、界面(征求意见版)

考虑到现在很多的机器尤其是笔记本上都没有了COM口,我采用了FT232RL进行USB--》RS232的转换,将USB虚拟为COM口。具体的电路图、驱动将逐步放上来。

网友:
余管的想法非常好,如果做到开源,论坛将会有越多越多的资源!

网友:
利国利民的大事,坚决支持,开源绝对是好事,可惜我们国家版权重视不够,限制商业化方面,怕你一开源就被盗用了。

网友:
搞这个是为了学习、交流、提高自己,不怕盗版。
论坛里DIY BGA的人不少,但没有一个合适的控制系统。如果买带控制系统的温控器价格就会飞涨,并且这种软件是专用的,不一定适合BGA用,也不能到处散发。。。。

如果在上位机上具备支持多种 串口协议、支持海量温度曲线。。。还有很多功能。等大家共同出谋划策。

网友:
将各种 温度曲线参数 收集起来。使用时,根据需要选择相应的 温度曲线 数据发给下位机。

各位高手如果有各种BGA的曲线,可按照:

BGA机器型号:
加热对象:
环境温度:
曲线参数: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提供就更好了。

网友:
支持一下余管,论坛真是高手云集啊

网友:
---------------------------------------------------------------
如果成品的温控器有串口协议,价格又低,为何不考虑呢?
如果BGA成品(比如一些档次低、添加曲线有限制、操作不方便等)的机器也能通过该软件提高效能,为何不考虑呢?

如果该活动能全部开源(提供代码、电路图、PCB),每个人可自己消化后,修改成最合适自己的系统,提高大家动手能力(硬件和软件),共同提高水平,有何不好呢?

网友:
温控器的制作看这篇了:

想尝试下制作BGA焊机控制系统(下位机)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B%CD%F5%C0%FB%C8%BA

电路图作者已提供了,但程序还没看到。自己做PID温控器还是很有难度的。原来论坛上有星期五等朋友做成了,但程序都没下文。

网友:
事实上好多买了1W元以下的BGA的朋友做北桥(包括无铅)的成功率不高。其实即使买了上万的设备,也有个学习认识过程(或分人),还是有人感到很困难,成功率并不高。

如果能将更多的BGA焊接经验(曲线)收集、存储在该软件里,降低BGA使用的难度(对经验的依靠性),也是很不错的。

网友:
余管的想法不错,如果能加入每种芯片的温度曲线,那做BGA的成功率就会大大提高了,以后这个功能如果能实现,同江兄可以考虑这个功能加入你的DIY380

网友:
不过那么多曲线,怎么搞得齐哦。芯片一样,板材未必一样,板材一样,锡的成份未必一样,还有室温,湿度也会影响,
-----------------------------------------------
这个正是PC的强项。用PC401来做很不方便,也不容易总结对比,从而更快、更容易把握BGA焊接的经验。

BGA的曲线,可按照:

BGA机器型号:
加热对象: CPU座/南桥/北桥/有铅/无铅
板材型号:
环境温度:
湿度:

曲线参数: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每条曲线可将影响焊接成功的因素多考虑点,也可把这个曲线库做为参照。如果大家把自己成功焊接的曲线参数多贡献出来,对BGA的使用、初学者也是很大的贡献。

网友:
我的机器是这样的。
有铅南桥的温度曲线是5段。无铅南桥的温度曲线是6段。总之,芯片有多少种类,我就有多少曲线。每一条曲线都是兄弟们牺牲了之后的产物。
换环镜就不行了。温度误差太大。

网友:
我使用的是 AT908/908P型的表 现将通讯协议上传  请徐总有时间的话 研究下

以下为厂家提供的 资料

网友:
我的机器是这样的。
有铅南桥的温度曲线是5段。无铅南桥的温度曲线是6段。总之,芯片有多少种类,我就有多少曲线。每一条曲线都是兄弟们牺牲了之后的产物。
换环镜就不行了。温度误差太大。
引用 网友A:

如果方便的话,希望能提供当时成功的焊接参数(15楼)。越详细越好。

网友:
我使用的是 AT908/908P型的表 现将通讯协议上传  请徐总有时间的话 研究下

以下为厂家提供的 资料
引用 网友B:

收到。

网友(2009-12-14):
余老师
我是搞程序的,独立开发过几个软件,不知道能不能帮上忙。
只是我维修方面很欠缺,我会尽我所能的

网友:
程序很漂亮,简洁明了

网友:
控温系统的设计难度不在于PID控制,关键是在于检测BGA的实际温度。

网友(2010-01-17):
不会编写程序,有想法也实现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