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 开机秒后掉电!!

楼主(2009-07-11):
一台DELL 1420的机器开机过几秒掉电,昨天还可以开机的,不知有没有人碰过这种问题??

网友:
看一下指示灯 去搜索一下相关的故障排除!

网友:
DELL键盘上方的那三个指示灯实际上就是个检测卡,根据那3个灯的亮的顺序和组合来判断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RE: dell 1420 开机几秒后掉电!!

谢谢楼上解答,这款机器比较新,电源灯只亮几秒就灭了,其它灯不亮
附上图

网友:
机器的主板坏了,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对主板几个主要供电芯片加焊一下再说

网友:
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
东西装完没啦,否则会这样。

网友:
那你还送维修点吧

网友:
昨天可以开机,今天就不行了

网友:
重新插插或换个内存试试,好像有部分机器检不过内存会掉电

网友:
好了,烤机中......

网友:
怎么好的啊 说一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