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针CPU座假焊

楼主(2009-07-11):
一块富士康945主板775针CPU座假焊,用风枪能补焊吗?怎么搞呢?请高手指教

网友:
775 上面带的那个大铁块不好加热啊 小心点 反正我没成功过

网友:
风枪很难 用BGA机都有些难度!

网友:
请问楼上的具体怎么搞呢?478的我就搞好过,775的不知怎么搞,请教2楼的高手?

网友:
风枪肯定不行,用BGA成功率都不是很高的。我曾经加焊过两个精英的775座子,用的BGA焊膏做助焊剂,加焊好过两个。

网友:
我自己一块富士康915的板子。。。CPU左上角那里虚焊。。我用风枪加焊好了。。。

方法是。。先吹助焊膏。。。
然后正反面吹。。。吹上面的时间不要过长。。。否则会把座吹变型。。。我就吹的有点点变型。。
不过没关系。。能正常使用。。呵呵。。。
我是第一次吹。。。主要还是碰的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