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旭日150 开机跑CPU 掉电

楼主(2009-07-11):
接到一台旭日150,此机摔过。刚开始充电不好,有时开不起有事死机或者掉电,看接口有虚焊裂痕,加焊OK;3205加焊。

但机子从放电貌似有点不正常,电池可充电但开不了机;而且开机电流变化也有问题,0.6跳变0.10跳变0.7再跳变正常时序,处理南桥OK,跳变都正常。

现在新问题又出来了,开机跑到CPU1.几之后就掉电,不跑码、复位灯常亮;CPU电压有,复位没有,PG也只有0.04左右,内存供电2.5没有

整个线路的跑,先解决2.5 ;就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个小东西上了,请问下北桥边上的两个紧挨着的电感正常电压,还有硬盘接口附近的那个电感正常电压?

旭日150的机子麻烦,南北桥OK,就搞定2.5应该就KO了!请大家帮忙给点思路……

网友:
几个供电芯片都换过,场管也检测了,小东西也大致的都检测了一遍,具体的2.5V产生and到内存线路不怎么清楚

网友:
你仔细的看看主板有没有掉什么小件,把所有的芯片都加焊一边,应该可以了

网友:
建议楼主找份图纸研究一下,都修到这份上了。

网友:
加焊一下CPU座子

网友:
正在琢磨图纸ing....

为何加CPU座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