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IBM T40主板问题

楼主(2009-07-11):
来时主板不开机无待机电流,拆机L9下方进液换1845,清洗主板,补好短线。接直流电源无3.3v;5v换IBM芯片后3v;5v正常L8 1.2V L19 1.8V.待机电流0.09按开机掉电。请同行指点
不开机
芯片
掉电

网友:
是不是还有分给供电没有出来呀?1.5V?

网友:
待机电流太高了,可能有短路

网友:
南桥下面进水了吧? 待机不对!

网友:
3M 5M出来了,LZ可以暂时理解为VINT16电压,PMH4和TB62501工作正常了,查查有没有其他地方腐蚀轻微短路了。

网友:
待机不对呀,看下周过电路

网友:
待机0.09,有点高了,有芯片锈连脚了吧

网友:
不知道我可不可以修好啊!我的L7 CDEP104_0R3UH_24A 77P0586 p68 这个断线不知道能否修好!如果可以修好的话!希望可以指教一下我这个新手!论坛我很少来,来了也是晚上!如果可以的话大家可以QQ联系,我的Q550653173.谢谢各位了

网友:
待机电流高了,重点检查进液的地方,是否有处理好。PMH4工作条件是否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