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故障
会员139173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9-07-11):
客户拿来两块主板,问题一样,都是 插上12V 开机时闪一下掉电,不插12V就可以开机
会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网友:
很简单
12伏短路

网友:
CPU供电电路有短路,查一下CPU供电的对管的上管已经电源IC

网友:
12V短路引起主板保护开不了机。

网友:
十二伏短路进入自我保护状态不开机,此时需拔掉电源再开方可强制开机。

网友:
查小4P的12V有没有对地短路,查CPU的上管和电源IC。。

网友:
12V对地没有短路呀。我现在就是怀疑是CPU供电IC坏了。但是没有一样的可以替换

网友:
拆电感,如果CPU座还短路,那北桥可能性大

网友:
多数是上下管的问题

网友:
CPU那里短路

网友:
IC坏的可能行比较大,我也有和你一样故障的板子。

网友:
查CPU供电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