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报错故障一例

楼主(2009-07-11):
联想老机器一台,配置就不说了
故障现象为开机提示找到新硬件,为网络设备,不断的弹出,无法关闭
首先怀疑病毒或系统没做好
初步检查系统不像中毒
重新安装系统,ok
不料拔下电源线放了一会儿,复检时故障依旧。
因为提示网络设备,怀疑对象为网卡
拆下来发现灰尘比较多,除尘,用橡皮擦金手指。
插回去后多次复检故障不再出现。
收工

注:主板芯片级维修现在一般不做,有问题我尽可能的解决在板卡级维修上。始终觉得现在生产工艺比较成熟了,只要不偷工减料,电脑硬件坏的概率还是低点。
还是觉得笔记本维修和液晶维修有点钱图
暂时没空拾,郁闷

网友:
机子用久了环境要在差点,接触不良氧化的问题还是蛮多的,在维修整机中占的比例大

网友:
前途要看你的技术功底,我感觉自己要有兴趣,才能学好 ,当然主板过老要看是否有修的价值!qq:136199515

网友:
维修过老的主板可以提高自身的价植和技术含量,值不值得修要看客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