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9500

楼主(2009-07-11):
我有一块七彩虹9500  进系统不显示
用R3测15项全部通过
那位大侠修过这种故障 指点一下

网友:
进系统桌面的时候显示器灯灭了?如果是查芯片吧

网友:
显示器灯没有灭.就是没有显示
刷过BIOS,GPU也加焊过了,还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
把  核心频率 降下来 看看

不行 和新就挂了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系统没问题的话,就是核心坏了

网友(2010-01-06):
照我的经验看
这个是主心片问题多

网友:
烤芯片试一试

网友:
可能是主芯片坏了

网友:
装一下系统试一下,..可以是驱动问题...你用是不是液晶.可以频率超出范围拉...再不是就加焊一下主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