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EN-727电源板上面有一个零件不知道是什么,有图

楼主(2009-07-11):
收了一个坏的液晶,开机后,发现两个电容爆浆。检查后是25V 100UF的电容,
然后用50V  100UF的代替,可开机后电源指示灯亮,但无图象。
没办法,打开机箱后,带电测试,发现这两处电容无电压,继续向前排查,发现有一处零件也无电压,
将其拆下来后,用万用表测,反现电阻为0,然后将两个表笔反过来测也一样为0。
大家看一下下面的图片,帮我看一下这是什么东西。
这个零件在电路板上面的标导为:JP26
这个东西上面无任何图示:

网友:
这是个电感,正常的

网友:
就是一个条线加了个磁环  ,你测量本来就是直通的。

网友:
谢谢楼上二位!
该问题已经解决,显示器已修好!
在这个零件旁边有一个保险丝,我想可能电容爆浆时,保险丝也有可能跟着一起爆了,然后把保险丝拆下来后,测量果然是断路。因没有保险丝代替,直接用焊丝连接两端,组装机器后,开机,有显示,该显示器目前一切正常。
目前还在测试中!

网友:
这个是好的,电路板上标JPXX的是跳线,上面加个磁环的是为了安规,也有的保险是这个样子,但是板上会标FXX的

网友:
电脑上的这个东西也是电感吧。

网友:
加磁管的电感,抗高频干扰

网友:
不是保险就是电感

网友:
我把它拆下了,把那个砸碎了,什么也没有,就是导线上加个什么东东来的。

网友:
跳线   就是导线加个磁环   直通的

网友:
就是穿心电感

网友:
是一个FB来着的,就是导线套磁环,只起到安规作用

网友:
都是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