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电路故障解决办法

楼主(2009-07-11):
一块杂牌主板不能开机,经查,3.3V待机电压正常,而开机针脚电压只有0.2V,再查南桥VIA  VT8237R开机输入端也是0.2V,其与3.3SB的上拉电阻(4.7K)也正常,相关的电阻电容也都正常,但南桥开机输入端对地阻值只有75欧,脱开该点的电阻电容,再测对地阻值74欧,看来南桥内部开机部分对地劣化,正常情况下应是高阻态。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强行对该点加3.3V高电平,然后松开,竟然能触发开机,证实可行后,将南桥开机输入脚至3.3VSB之间的上拉电阻由4.7K换成33欧,确保该点为高电平,再直接飞线至开机针脚,通电触发,一切OK。运行一段时间后,感觉面桥温度有点偏高,从一块694板子上扒下散热片,粘在这块板南桥上,加强散热,已运行了近一周,未见异常,算是成功修复。

网友:
这各方法能长时间使用吗

网友:
楼主说的意思是不是如果开关上没胡三点三伏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可以飞一根三点三到开关排针上?

网友:
感觉是南桥到开关排针间有电容漏电,,就是在上拉电阻的这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南桥开机输入端的电阻电容都吹下测量过,均正常,PCB板也经过刮线处理,排除漏电的可能,测南桥对地电阻74欧,确实是南桥内部的问题。要使南桥输入端保持高电平(约>2v),只好将上拉电阻换小(换成33欧),3.3*74/(74+33)=2.3v,此点到开机针脚的原66欧电阻在触发时不足以拉至低电平,故干脆短接此电阻。这几天酷热难当,我用该板连续几天看电视剧,很稳定

网友:
这样也是个解决的方法!!  只要能使用稳定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