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3A78-EMH主板故障

楼主(2009-07-11):
华硕M3A78-EMH主板故障,电压正常,代码跑E9就不去吧了,不知道是哪里坏了,内存我换了试还是一样

网友:
软驱控制器坏,换super IO

网友:
光驱读不起碟

网友:
重新买台新的就好了撒

网友:
IO是8712F-S的,你说坏了,是怎么判断的

网友:
内存插槽可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