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奇怪的现象

楼主(2009-07-11):
联想液晶显示器出现奇怪的现象
打开电脑进入系统一切正常,过五秒至十秒屏幕下边出现一行一行的线,像是屏上出现的亮线,但是和亮线不一样,带闪的,调一下分辨率,正常了,过一会又出现了,显示器关掉再打开好几秒就又出现了。两手用力按住显示器上方会好点。请教各位大侠,是哪里问题,屏线,还是行场芯片坏了啊?

网友:
把屏线清理一下再插上试试看!

网友:
貌似屏线 ,拔掉清洗一下 在插进去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