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3液晶显示器指示灯闪黄灯

楼主(2009-07-11):
联想L193液晶显示器指示灯闪黄灯,测电源板和驱动板接口部分电压正常

这样应该判断是驱动板的问题了吧,应该是显示器没有信号的状态

听客户说应该是雷击了!

网友:
先检测VGA接口R,G,B,H,V5个脚的对地阻值,R,G,B的为75O欧姆,H,V的为500左右,阻值不正常的话就顺线路往驱动芯片查

网友:
我怎么测的R.G.B为76欧
H .V 为2.18K欧

这样应该是不正常吧

是不是MCU坏了

网友:
SST25LF020A-33-4C-SAE

这个是什么芯片,如何测量好坏?

网友:
红笔接地,用二极管档测,R,G,B,H,V信号是进驱动芯片的,还不能确定MCU坏
SST25LF020A是个2M的SPROM,用编程器可以检测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