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pl 跑D1

楼主(2009-07-11):
MS 7236 VER 1.A  945PL 跑D1 没有时钟    电压正常 压过北桥  桥的供电正常.今天碰到2款型号的 会不会是通病啊 大家遇到过吗 怎样处理的

网友:
这个我认为 要把时钟搞好再说把    不过有的CPU上的时钟没有也是正常的

网友:
修主板,首先看供电,然后复位,再里程,再触发。

网友:
知道没时钟就修呗,,按着,,供电时钟复位的思路修一下,等时钟出来,,估计就正常了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81898-1-1.html

这是飞翔师傅的挡D1维修,,也是MSI的,,也是时钟故障,,你可以借签一下

网友:
MS 7236 VER 1.A  945PL 跑D1 没有时钟    电压正常 压过北桥  桥的供电正常.今天碰到2款型号的 会不会是通病啊 大家遇到过吗 怎样处理的
引用 网友A:

请问大家 时钟是北桥给的吗 如果没时钟 而北桥供电正常 是不是北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