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4进不了系统

楼主(2009-07-11):
翔升NF4板754的。有2个IDE口。。4个SATA口/接IDE的硬盘可以认到。。就进不了系统。。只有一个光标在左上角闪。硬盘内存CPU显卡电源全换了。。还是一样。BIOS也清空过了。可以给你GHOST。。克完了重起就在那闪了。。进不了。没用SATA口的硬盘试过。。我现在没这种接口的2手盘。有那位师傅能给我点意见吗??谢谢!!

网友:
软故障...刷下BIOS看看

网友:
硬盘 和排线的问题  再就是BIOS

网友:
用牙擦加点清洁剂擦下CPU针脚,我昨日刚遇到台这样故障的,祝你好运!!!

网友:
还有就是C盘最好格一下,最好重做零磁道!

网友:
会不会是跳线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