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A69VM-S2

楼主(2009-07-11):
主板雷击修好了,,但是前后USB好像供电不足,,什么原因,,可以修吗。。

网友:
一般供电不足的话  USB就在电脑上发现就比较困难把 USB一般是一个双五伏的供电电路  是为了提高电流的作用的  你查下看   有个双场管封装的八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