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楼主(2009-07-11):
图片网吧上传不了?
是一个八脚的芯片.上面一行写的2030下面一行写的△2801m
请各位前辈告诉我这个是什么东西啊?可以用什么代换?
芯片

网友:
这个是电源管理芯片吧,可以用4500代

网友:
2030是一个N+P的复合MOS

网友:
那不就和廉价液晶高压板上的4606驱动管一样,是一个N+P的复合MOS管

网友:
学习了,向各位前辈说声谢谢。

网友:
真是好资料,记下来了,谢谢.

网友:
学习了,之前修过一块ABIT的k7板子,换过这个芯片1

网友:
复合双MOS管 笔记本中很长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