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景7300GT 256M 显卡不能玩游戏故障求助

楼主(2009-07-11):
一片讯景7300GT 256M 显卡 可正常点亮,未见花屏,用MATS测试无报错,但是一玩游戏就重启。请高手指点维修思路
显卡

网友:
显卡玩游戏时供电不足,讯景的显卡都比其他的耗电高。用3D mark测测。重启不?显卡上有无外接电源接口? 换电源试试?有时主板PCI-E供电不足,换主板试试?

网友:
你打下核心阻值?

网友:
用wfmats测一下看,

网友:
3D mark测试。主机重启,换好的电源依旧,看来只有打值测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