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6600le/256MB显卡花屏

楼主(2009-07-11):
Tested from 0 MB to 256 MB.
    LANE     E_BANK0 ERRORS
------------ ----------------
FBA[31: 0]             192
FBA[63:32]             192
FBC[31: 0]        46678999
FBC[63:32]        35178169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A08 A0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8 A19 A20 A21 A22 A23 A24 A25 A26 A27 A28 A29 A30 A31
   A32 A33 A34 A35 A36 A37 A38 A39 A40 A41 A42 A43 A44 A45 A46 A47
   A48 A49 A50 A51 A52 A53 A54 A55 A56 A57 A58 A59 A60 A61 A62 A63
   C00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19 C20 C21 C22 C23 C24 C25 C26 C27 C28 C29 C30 C31
   C32 C33 C34 C35 C36 C37 C38 C39 C40 C41 C42 C43 C44 C45 C46 C47
   C48 C49 C50 C51 C52 C53 C54 C55 C56 C57 C58 C59 C60 C61 C62 C63

Read    Error Count: 18335759
Write   Error Count: 63521793
Unknown Error Count: 0

帮忙分析一下这是哪儿的问题?是芯片都坏了?

网友:
不像都坏了 量一下芯片的对地阻值看有没有开焊的

网友:
显存电压  核心  bios

最后一个  问题不大

网友:
测看显存有没有电压如果电压正常那就是核心了

网友:
显存没有开焊的。因为我都加焊了一次。

网友:
GPU加焊一下再测试。

网友:
GPU回流出现故障了。重植试一下。

网友:
看图显存全坏,换另一测试软件再测试看看一样吗,如各组电压正常的话先加焊GPU,不行就和显卡达人说的做B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