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指教,VID问题

楼主(2009-07-11):
一杂版865板子电源管理是RT8800PQV+RT9607
一.RT9607的PDF找不到望各位提供
二,RT8800PQV是QFN封装的找到它的PDF资料发现没有VID脚,用万用表测了半天也没有找到这个板子的VID到那里去了也没有在RT9607上,想问一下有经验的师父像这种杂版板子VID一般不连电源IC还会连到那里??还有连IO我都找过了!!!

网友:
杂牌板子中电源管理IC是不用VID脚的,它是根据PI脚和RT脚的电压来决定CPU  V-CORE电压和电流的。PI脚和RT脚接RC震荡电路的,用来激励PWM1-3的,ISP1-3是检测电流的,FB是电压反馈,COMP是电压补偿。PGOOD是输到南桥的电源好信号。

网友:
RT8800的VID有两种接法,你好好看看PDF里的图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得出来就不用在这问了啊,还请明示!!

网友:
VID是由CPU发出的,用来控制U的核心电压,有四根,从8800那跑线进了U座那几根就是了,
也可以打电阻档测8800的引脚对地值,四根电阻值一样的 就是,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上面有图请说明是那四根??

网友:
有的电源IC的内部没有数位转换模,它有专用的VID转换芯片。

网友:
RT9607的PDF找不到望各位提供
还在杂版板,板上的芯片少,找了也久没能找到!!连IO都一跟跟找了

网友:
RT9607/RT9607A
看是不是这个?

网友:
回复 网友C:

正是!!很明显RT8800+RT9607的电源管理,是怎么实现的吗??没有VID???那又是用那个信号???

网友:
他没有VID引脚是因为他接受的是VID被调制后的信号,实现的效果是一样的,只是省了引脚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还请楼上的说说一般是通过什么样的芯片在转换的??

网友:
谢谢版主解决疑问!!呵   由于是杂版板子没有打到相关芯片,哎不可能集成在桥里了吧!!!

网友:
在CPU座边上的一个 8脚很小的芯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