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SU小本电池开机暗屏适配器正常

楼主(2009-07-11):
今天收到一AUSU小本,故障为不开机,拆开放CMOS电后,适配器可以开机正常显示 单用电池开机暗屏  电池适配器一起开机正常     适配器拔下后暗屏,在插上又正常显示 用适配器开机后到屏上的电压为9.5V 而电池开机后到屏上的电压为6.5V 不知道这个影响不 还有个就是电池开机控制信号不知道正常不,没有找到控制信号 请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电池可能有问题

网友:
这是图片,电池开机跟适配器开机给屏上的控制信号是一路吗?

网友:
电池可以正常开机的,应该不会是电池的问题吧

网友:
是屏暗呢还是背光不亮啊?

网友:
这是正常现象,所有的笔记本都这样,单用电池背光偏暗,插上AC适配器背光就比较亮。可以在BIOS里调亮度的,调成用电池和用AC适配器背光一样亮,但这样电池续航时间就短了。我的DELL C610就可以在BIOS里调亮度的,调成用电池和用AC适配器背光一样亮。我都调成最亮的,电池早坏了,一直用AC适配器。

网友:
我本身是 ASUS 701 E-PC使用者  這個問題我已經發生很久了 我的作法為 ,一直用AC适配器 就正常了

网友:
应是主板上一个P沟道的场管不良,换了就好.

网友:
修过方正笔记本有用电池屏暗的, 就是场管不良, 不知是否适用于ASUS的机器.

网友:
我这个问题。正是我想知道的。谢谢

网友:
是暗屏一点光也没有 测量电压也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