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液晶显示器灯管连线接口烧毁

楼主(2009-07-11):
使用的IC  LD7575PS,更换IC后使用一分钟灯管连接线冒烟,原故障使用中间歇性黑屏,连线接口有两个烧毁,另外两个正常,求助

网友:
再补充一点,更换电源板正常了,现在找不到原电源板故障所在,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
还有重要的现象,我更换了一个电源板以后工作正常,我又将原电源板换回来,更换上两个19的灯管,使用很正常,半小时没有打火,但是刚回会22的,就立刻打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