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对地,用可调电源烧不出来

楼主(2009-07-11):
手上有块板 系统供电 也不知道是3V 还是5V 对地只有10欧 用可调电源烧 电流只有0.20 安 没有烧到发热的原件 贴上图片 请前辈给看看这是几V 电感 一般是那里短啦 用电源都烧不出来

网友:
有些供电的阻值是很低的,不确定电压前最好先别烧  会烧坏别的芯片的

网友:
量得有问题。0.2根本就没短路

网友:
还是看看少了哪个电压先吧

网友:
先看下别的地方吧,不要急着下手,会把问题搞大

网友:
你可以先把对地的电感给拆下来,然后看是电感的那边对地。是后继还是初级
     初级你就不要烧了,找到芯片就换个试试,后继的话就可以从1.5V开始烧

网友:
贴好传真纸.盖上保温层.大都可以找到短路点

网友:
还有烧的电压不能太高.

网友:
量得有问题。0.2根本就没短路
引用 网友A:

看清楚了,电感对地10偶,除了CPU没有哪个电感对地10的,肯定是有短的

网友A:
看清楚了,电感对地10偶,除了CPU没有哪个电感对地10的,肯定是有短的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仔细看了下图,他那个电感貌似就是CPU的

网友:
6楼说的有道理,对地10欧,电流应不止0.2呀。顶住,期待结果!

网友:
如果量了是CPU电感是10欧阻值是绝对正常!刚刚学维修的时候就是量错了CPU电感,电阻只有几欧,楼主有没有试过拆下CPU再量?

网友:
如果量了是CPU电感是10欧阻值是绝对正常!刚刚学维修的时候就是量错了CPU电感,电阻只有几欧,楼主有没有试过拆下CPU再量?
引用 网友C:

占同小芳的维修思路!!!

网友:
那个是5V的电感,对地电阻确实只有10欧,而且用5V烧还就是烧不出来哪里发烫

网友:
烧不出来就摘件。

网友:
我昨天遇见一个机器,NX7010   3V电感对地只有8欧,但是通电3V电压依旧正常,开机显示,一开始我自己都把握自己误导了,以为是短路了。就没有加电,后来实在找不到地方短路,通电开机,正常、、、、、、、、

网友:
有的时候,这些测量结果,使你判断错误,绕圈子。

网友:
这两个电感绝对是CPU的,10欧完全在、正常,你怎么烧得出来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这是不是小本?上网本?
CPU,NB,SB,显卡全集成一个PCB上的那种?
BGA,如果虚焊了,你能烧出来?

网友:
贴好传真纸.盖上保温层.大都可以找到短路点--------------------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能不能说明白一点。。

网友:
这两个电感绝对是CPU的,10欧完全正常,不信你把CPU拿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