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很笨的问题

楼主(2009-07-11):
在CRT的220V交流电经过电感后进入桥堆,不是说电感阻交流通直流吗,通低频阻高频。但是为何设计时CLC电路(干拢抑拷制电路),真的搞不懂。望有前辈指导下!!!!!!!!!!!!!!!

网友:
设置干扰抑制电路,把电网的高频干扰消除。

网友:
如果你能解答下面的问题,可以去进一步了解滤波器设计问题,否则先去花点时间吧基本的电路问题先搞懂。

网友:
看看这个有无帮助?

网友:
不懂,太深奥了。还是要多多学习下。张先生,能讲解下上面的电路吗?是不是在CRT的220V交流电经过电感进入桥堆是一种电路设计。只不过我基础太差没法理解。能在百忙中抽出一点时问用通俗易理解的话说一下吗?多谢了。(上面打错字了,麻烦管理员删了上面的内容)

网友:
先谢谢各位的解答。我也知道用来把电网的高频干扰消除。但就不懂交流为何能通过电感。我问培训部的老师,他说交流电在电感里储存,产生电磁后又输出电压。而且是50MHZ的频率(指低频),如果这样说,凡是低频的交流电都可以通过电感,那就不能说电感阻交流通直流了。电容通直流我知道它的充放电原理,但这电感就不懂了。

网友:
LZ我也是新手,希望我自己认为的答案,能回答你的问题,你说的电感阻交流通支流那是比较通俗的说法,事实上电感如何通交流阻交流呢,引用张师傅的电路说法以及培训老师说过的存储电能,结果就是电感并不是阻碍到交流不能通过,是改变其幅度以及其相位,留下一部分电能储存到电感中,而且你老师的意思应该是这样的,对于频率而言,应该存在一个频率基准,超过或者低于这个基准,不是说比他低的不能通过,是就算通过了,他幅度下降到百分之一甚至更少(当然相位也改变的夸张),此时这个频率的或者和其他基本没有变的加在一起,就基本上等于啥都没加

网友:
滤波,抗干扰电路,应该是属于保护电路,其实不要也可以

网友:
老陈啊 你说的不清不楚你叫人家怎么给你回复呢

网友(2009-08-19):
回复 网友A:

小邱啊,我不是说得很清楚了,你也要从基础学起学起啊。不要以为修了几年本本就牛B

网友:
你这样去想“电感和电容特特性刚刚相反 就好理解了
电感是这样的”通高频,阻低频,并不是通交阻直哈,能通过的频率是和电感量成反比的,
电容也:通低频,阻高频  成正比
只和频率有关,和交流直流一点关系都没有

网友:
电感本身是由一根铜丝绕成的,铜是导电的,相信你不反对我这么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