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NF4XA加电无反应

楼主(2009-07-11):
我是菜鸟,短接开机针没有反应,拿开的时候感觉有热量,触摸板底温热从开机针附近延续到桥附近。

高手赐教下一步应该查哪里?

网友:
NF4的,想都不要想,直接加焊桥

网友:
先看看1117有没有温度,阻值多少,看看是不是桥挂了

网友:
NF4的板子,不触发,或者触发不跑码,或者跑码不亮机,基本都是桥空焊的原因,一般加焊都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