橙线对地阻值

楼主(2009-07-11):
橙线对地阻值 240正常吗 ?

网友:
正常300到500左右,偏差不大。

网友:
那能不能是它短路,造成的,开机掉电?点击机箱上开关后风扇转下就停的问题啊。应该怎么差啊。

网友:
这个阻值应该是正常的。。。板是什么故障?

网友:
先去确定不是电源问题,没有短路可以强制上电看看那里电压高了,你要先确认那路有问题才能继续查下去。

网友:
就是开机掉电?点击机箱上开关后风扇转下就停了。
然后就开不了了,想再开必须拔掉电源,然后现象照旧。

网友:
应该是3.3上有不良器件导致的吧。

网友:
我怀疑也可能是,因为阻值不太对。

网友:
我看阻值没啥问题,不过怀疑就先查那里吧,实践是检验理论的唯一标准。

网友:
我差了一下,怎么都接地了啊,是不是我没跑对啊。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那是不是说如果换完电源 ,cpu的4大条件都正常了,就可以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