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电路板没修好

楼主(2009-07-11):
27寸液晶电视,加电烧保险,一测220零火线阻值为0,把一个待机用的小整流桥换掉,不短了。整流端输出阻值30多欧。换保险加电,DVG12马上又烧了,请问谁有DVG12的芯片或用什么代换,或怎样改电路,十万火急中,请各位高手速回。谢谢!

网友:
什么型号.什么样的具体电路.最好能上图片

网友:
这种IC比较少见.最好能上一张这种液晶的电路图.这样好分析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