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卡跑AE,求助中

楼主(2009-07-11):
一杂牌915P主板,加电触发跑AE;不装内存跑E0,内存供电为2.47v,上拉电压为1.23V.
请问各位师傅:
1:跑AE是内存部分的故障吗?
2:内存供电为2.47v,上拉电压为1.23V可以让内存正常工作吗?
新手寻求帮助,谢谢师傅们!
主板
求助

网友:
碰到连强的板子有这问题,多是U座虚焊,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内存供电电压属于正常范围,代码应该不是内存。775接口检查主板CPU座上针脚吧

网友:
CPU都没跑过,用假负载检查478CPU的时钟,供电,复位等条件
条件有的话,就是信号线路的问题了,要打电阻挡测,不排除南北桥坏和虚焊

网友:
多谢2位兄弟的解答,代码为EA又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我碰到过一块848的板跑AE是显卡插槽的问题,是太脏了,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有另一种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