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5北桥的问题?

楼主(2009-07-11):
最近遇到几个965的机器.IBM R60 T60 等.965北桥的芯片.开机报警.不过内存.
  有的不报警.但还是不过内存.,排除内存和插槽的问题.
  要怎么修啊.其它品牌也遇到几个.都是此类故障.
 打了红胶的好不好座.那芯片容易坏不..请师傅们给点经验!

本本波 -10 R60,T60是965的北桥吗?

网友:
先刷BIOS,还打阻值,不行焊槽.再不行做桥,只能是这样子了.

网友:
不过内存,就先供电,,BIOS  刮槽,,打值,焊桥,,换桥

网友:
T6不太好做。稍不注意连显卡也重作。。R6这板。也不好做。做的次数越多。修复率就越低。板层容易断线。。。。不知道各位遇到过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