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长城772MB开机正常,再开机白屏,继续则循环交替出现 ...
金长城772MB开机正常,再开机白屏,继续则循环交替出现白屏。请高手指教!

楼主(2009-07-11):
金长城772MB开机正常,再开机白屏,继续则循环交替出现白屏。请高手指教!测尾板70V电压为78,虚焊问题排除。
长城

网友:
各位高手,金长城772mb开机白屏如何处理啊!原来是间隔白屏,放置2天后开机都是白屏了,请好心人指导一下。

网友:
显示器或电视机使用几年后,多数会产生虚焊,我一般接手后都会先检查一遍焊点,将高温部位和疑似虚焊的焊点补一遍焊,有很多类似的故障都能解决。

网友:
CRT显示器白屏大多是视放(尾板)故障,有些虚焊肉眼很难看出。

网友:
一顿狂补焊。。这是我一般修彩显的做法。。

网友:
白屏的时候你总该给点测量参数吧.比如V板的工作条件是否全具备了.

网友(2009-08-10):
楼主,咱俩的显示器都是金长城772MB,我是跟你的一样,也是有几次白屏后,就一直白屏了,在不接主机的时候,大力拍显示器,会显示无信号输入对话框,咱俩可沟通下,我的QQ:275834611,验证: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