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N 內存故障

楼主(2009-07-11):
M5N 的內存是焊死在板子上,有沒有方法關掉它改用172pin的內存,或是把它全部8顆都焊下,但我又找不到 spd ic ;有人有類似經驗嗎?
方法

网友:
SPD应该在BIOS里面。

网友:
拆了做什么呢? 又不会坏的,加热或重做都可以修好的!

网友:
本本波
我這裡 16M16bit dram ic取得不易 詢價又有廠商報天價 ,所性想把它拆了
裝一條能用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