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VIA主板能不能刷SPD阿

楼主(2009-07-11):
看了论坛里那么多资料!
SIS VIA芯片组的不测SPD!
那SPD有问题的条子,插在这样芯片组的板子上能点亮进入系统吗?
能进的话,刷SPD也不用冒热插拨的风险跟买编程器具了!
芯片

网友:
當然可以ㄚ 如果是sdram 沒有焊 spd 24c02 等 在模組上也能用 可開機 {k7系列主板反覆測試}過是
ok的 k7---ga7zxe 測試過 sdram 沒有焊 spd 24c02 等 在模組上也能用
但 如果是 ddr 或ddr2 沒有焊 spd 24c02 等 再上面 或 資料錯誤 主板是無法開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