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一例,请高手指教

楼主(2009-07-11):
显示器图象180度倒过来了,第一次遇到???????
显示器

网友:
按住CREL+ALT+上箭头

网友:
检查显卡驱动,如果换过一台显示器依然是这样的,请检查显示器里面的显像管等部件,如不会,请送修。
如果觉得麻烦,建议你把显示器又180旋转过来用就好了撒

网友:
在显示属性里面有一项可以调的。

网友(2009-09-03):
满头大汗地来支持不K!!!

网友(2010-06-24):
上百度一下就教你怎么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