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负载问题

楼主(2009-07-11):
AMD AM2 假负载 和 AMD 940一样吗!能通用吗?

网友:
no,两回事,再买一个了,940都是服务器上的,少用到

网友:
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啊,要买一个还是两个啊。

网友:
SOCET AM2负载不能兼容在SOCKT 940的主板上,SOCKET AM2是AMD公司

2006年的第三季度发布的最新处理器,

支持DDR2内存,CPU同样具有940PIN针脚,但引脚的排列是完全不同,所以CPU不能通用。现在SOCKT 940的CPU

插座主要用在服务器的主板上
第一次看错了,呵呵,回的匆忙

网友:
因该不能用在一起.940都是服务器上的

网友:
明白了,谢谢各位热心的帮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