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这样判断吗?

楼主(2009-07-11):
845的精英P4IBMS主板,死机频繁。测CPU工作电压只有1.4×伏左右,不稳定。三对场管没有问题,电解电容折下来检查是好的,没有发现有别的异常原件。测ADP3165,9脚1.6×伏,9脚(电压反馈脚)接的R3(1K)电阻另一端就是输出电压,却只有1.4×伏,由此我认为是ADP3165不良。由于我是业余的,现在没条件换它来进一步修理。只是想请大家帮我从图上分析一下,我的判断可能性大吗?电路图如下:

网友:
这到也不是,CPU的工作电压会因为VID信号而变化。
死机频繁,看是不是CPU的风扇,扇热不够好。

网友:
南北桥的可能性90%,CPU供电可能性1%。维修4年的经验

网友:
既然怀疑就换个试下呀  那是最好的判断
你修电脑迟早多可以用的上那芯片的

网友:
和你的分析没关系,这个板子的通病就是CPU座虚焊,现象就是经常重启,死机,重启不亮

网友:
我同意三楼的飘飘猫。北桥的概率很大。

网友:
谢谢大家回复。因为不想在这个主板上花钱了,我没有换东西,只是把那个反馈电阻(1K)短路,电压上来了,1.68伏也稳定了。本来前段时间就发现这个主板开始不跑码,要倒腾一阵才跑,现在彻底不跑码了。CPU的工作电压,时钟,复位,PG都没有发现问题。我需要再把思路放宽一点,有空慢慢检查一下各主要部位的电压,看能不能发现点问题。如果是U座,北桥,南桥问题,我就死心了。再说,这个主板坏了后,我已经去买了一个联想845主板和一个478的赛扬1.7(100块)用上了。倒腾这个主板,纯粹想过下主板维修的瘾而已。再次谢谢大家。

网友:
就算结贴了吧。我有什么办法把主贴改成(已解决)呢?我编辑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