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C640开机掉电

楼主(2009-07-11):
今天接到一台机器,DELL C6940一按开机键三个绿灯亮大约5秒钟就关机了。请教各位高手这是怎么回事,谁有经验
啊,给个思路吧。谁修过这个机器呀 谢谢了。
掉电

网友:
很老很老的机器,I/O旁边有个三条腿的小管子容易坏 跳过去就可以了 你最好搜索一下以前的帖子 有专门介绍这个故障的

网友:
本本波
前辈 我的机器也是这样 三灯全亮 5秒掉电。。U45我去掉接线了。。电流上1.5 跑00但还是掉 和以前一样 请问怎么办 谢谢

网友:
I/O旁边的小三极管有问题,直接短接OK!

网友(2009-08-21):
x谢谢楼上的解说!~
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