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DC-V Deluxe开机不显示

楼主(2009-07-11):
主板测电压都正常,带灯测试灯也都亮,BIOS也刷过。还是不行,手上有10片这板,都是这样情况,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测试卡跑数吗?如果CPU座上的电压正常,看一下CPU座是BGA封装还是针插式的,BGA封装容易虚焊哦!

网友:
不显示什么意思?是看不到显示器的图像吗?跑什么代码?

网友:
代码跑00。CPU的供电都正常,座子是BGA封装,这板子CPU座子底下有加块板子,应该是不容易虚焊。CPU的供电是3180,我用了一个全新3168替换,电压还是一样。没变化。就是点不亮

网友:
压下北桥试试能不能跑,还有,内存供电正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