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ON BL/ON

楼主(2009-07-12):
请教大家一个常识性问题, 高压板上的信号针脚通常都标示着 ON/OFF, BC/ON, BL/ON,
ON/OFF我知道是开关信号,那么 BC/ON,BL/ON又分别是什么意思呢
信号

网友:
BC/ON灯管亮度控制
BL/ON背光开关控制

网友:
ON/OFF和BL/ON以及BC/ON不会出现在同一块高压板上吧?定义都是背光开启,不同厂商的叫法不一样而已

网友:
我真不骗你。就这块板子,上面同时标示着 ON/OFF BL/ON BC/ON

网友:
那还真没见过,得学习一下了。见过的朋友来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