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OSTRO1400无声

楼主(2009-07-12):
各位好!
DELL VOSTRO1400的主板型号是什么?南桥是82801HBM的,现在现象是耳机有声,外接喇叭无声,哪位大师有修的指点指点?我把板子拿下来,把耳机的小板加排线取下,外接喇叭还是无声!有
的分享一下!谢谢!
主板
DELL

网友:
你能告诉我是哪主板吗!我想找一下图纸

网友:
换个耳机插头看看,我修过别的机器这个问题是插头里面的弹片不回位,不管是否插耳机,一直切换在耳机孔输出的。
还有喇叭是好的吗?看看耳机是接在功放芯片之前还是之后,如果是之前的话,就检查功放芯片

网友:
主要查下功放芯片

网友:
我一把耳机接口拿下了,还无外音,想看看图纸啊,可在论坛上找不到这机型的,看哪位帮忙说一下跟哪个一样的!修到的提供点经验好吗?

网友:
把耦合电容干掉, 换个。。。看看。

网友:
现在又量了一下,耳机接口电压只有0.9V,这是不对的!

网友:
不是电容问题!还是无声

网友:
论坛里有DELL其它型号的图纸,找一个AC97芯片型号,功放芯片型号一样的图纸参考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上的,我把功放加焊一下现在好了!

网友:
大众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