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F4S内存检不过

楼主(2009-07-12):
昂达NF4S,加电后测试卡显示C1.换过内存一样,工作电压2.5正常

网友:
这板子多考虑一下主芯片吧,BGA一下要不就好了,要不就报费

网友:
槽脏的话,先刷一下槽,供电2.5V,负载电压也测测,正常1.25V。AD线打阻值,NF4芯片虚焊的可能性也很大,还有就是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