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脚场管如何定性DS级?

楼主(2009-07-12):
8脚场管如何定性D\G\S级?

例:4816型号,代码有什么含义?

网友:
常见的就那么几种 建议还是查查相关资料吧 理论性的东西 4816好象是特殊的一种吧 新手也不是很懂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找PDF,目前常见的就以下这6种,附脚位定义
1 单N型
2 双N型
3 单P型
4 双P型
5 N+P复合型
6 双N异型

网友:
AP4816SM确实比较特殊!
双N的管子直接做了一上一下!

网友:
8脚场管定性D\G\S级
1 2 3脚S极
4脚G极
5 6 7 8 D极

网友:
首先,要看是单通道,,还是双通道,,也就是说是看一个场管还是两个场管,一般看板线能看出来

4816是有些特别,,我在三星的机器上看到过几次,三星X10好像就用这东西吧,,

网友:
5楼说的不对,1脚是G1

网友:
万用表可以测出来,对于单N,四个在一起的,就是D极,三个在一起的就是S极,单独一个就是G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