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CPU风扇一直转,诊断卡不会跑码!

楼主(2009-07-12):
845主板CPU风扇一直转,诊断卡不会跑码!是怎么一会事,在下是菜鸟,请大家帮忙一下!!

网友:
那就是不开机啊,涉及的地方太多了,按照不开机来维修啊

网友:
风扇转 代表通电  不跑码  代表 CPU 没工作

网友:
这样问的问题很难给你帮助的

网友:
这样的问题很多可是都是未解决

网友:
可能是IO,换它没有?

网友:
送修吧,自己研究会扩大故障的.

网友:
先测测cpu供电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不跑码的先看有没有电压
有了的话就先刷个BIOS

网友:
这样问怎么回答呀
845的板内存供电和 CPU供电电路出问题相对要比较多
你可以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