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开机电流很大 3.几A

楼主(2009-07-12):
HP V3000 开机电流很大 3.几A     (不带电池 装电池3.几A 是正常)
有朋 友碰到这样 问题嘛?
摸CPU 供电管都很烫   开机一会就掉电  真是个奇怪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哪个管子性能不好啊 ,这么高电流,很似短路,但又能开机,我想多数是哪个管子性能不量或是哪个元件接触不好 ,导致后级负载过重啊